一个放大器电路的分析

楼主(2005-08-17):
[这个贴子最后由waterblue在 2005/08/17 09:56am 第 1 次编辑]

大家帮忙看看,为什么我推导的结果和它给的有点区别?

网友:

他的推倒和你的都没有错,由于一般情况下我们关心的会是信号中的交流成分,里面的VREF只是一个直流工作点而已,这么说吧,一般理解放大器地放大倍数的时候,也是要去掉工作点的,2倍的放大器,Vref为1V的时候,你输入1.2,出来该是1.4的

楼主:

谢谢!

网友:

老兄,这是BB公司的INA332仪表放大器,人家的公式是对的,你好好看看典型仪表放大电路就知道了!建议看看ina114内部等效图就知道了。

网友(2009-03-14):
谢谢来了了

青蛙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是这样噻,有什么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