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5-08-17):
小弟分析了半天,实在是分析不明白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看看输出和输入之间有什么关系?
万分感谢!!

网友:

电路应该没有画全,3.1V电源的输出阻抗是多少?R2的阻值是多少,初步分析,3.1V为Vi提供上拉电压,Vo是一个由R1,R3决定的稳压源

网友:

应该是稳压源,VI是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