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08-20):
可以用一个运算放大器(放大增益为1),来作为一个Inverter吗?

网友:

增益为1?运放的开环增益是很高的啊,如果1指实际的增益是可以的,
用两个电阻和一个运放组成标准的反相放大器

楼主:

在结构图中,它说将信号送入到一个inverter中,但在实际电路图中,它却将信号送到了,一个运算放大器中,该运算放大器的增益是1。所以我才问了上面那个问题

网友:

运算放大器可以设计为增益为1的反相器,也就是i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