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的最大输出频率可以达到多少MHz

楼主(2005-08-23):
请问晶振的最大输出频率可以达到多少MHz?谢谢

网友:

基频只有四十左右的样子吧   再高就要用倍频做了

网友:

80和100MHZ都用过,最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原来在晶振厂呆过,他们做的最高的是160M,再高工艺上要求很高

网友:

我用过200MHz的

网友:

晶振与电阻电容怎么匹配呀?

网友:

现在一直在用120MHz的

网友:

了解

网友:

我最高用过14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