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测量大电流的大小呀?

楼主(2005-08-23):
电压28V
电流8安培
要求测量电压大小和电流大小
如果用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阻的话,
功率太大,怎么实现电流测量呀?

网友:

示波器呀!!!!

网友:

使用万用表大电流档(不要超过最大值),顺便注意漏电安全

网友:

如果是在电路上完成,电流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片状电阻取样(有散热片),功率可以到2到7w,电阻为0.1欧姆。对压差再进行判断处理。
电压可以用高精度电阻分压后取样。

网友:

haha实惠的还是嵌流表

网友:

要是交流的话,用电流互感器就很方便呀

网友(2005-10-26):

电压就用万用表就可以了,电流用“电流钳”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