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转电压电路发大倍数有200k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5-08-29):
我用的光电位敏传感器的输出电流是一个几uA的电流信号,为了把它变成电压信号进行采样,我用了一个运放和一个200k的电阻,电阻分别接运放的反相端和输出端,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接运放的反相端。现在问题是输出的电压不稳定,不知道是否和电阻太大了有关?用两级放大会好些吗?望赐教

网友:

运放输入端是否应加一个10K左右的电阻!

楼主:

您是说反相输入端吗?为什么要加一个10k的电阻?这样转换成电压时的放大倍数就只有20了,出来的电压太小了!

网友:

多级放大比单级放大好一些!

网友:

用运放放大几个uA的电流信号,应选用低噪运放,另外还要有滤波电路,否则你的噪声会很大,输出不会稳定

网友(2005-09-28):

直接量化测量的可以选用芯片ddc101或ddc112等,IV转换可以选用IVC101等芯片,选用运放自己搭建IV转换电路的话,前端运放要求比较严,比较低的IB,噪声也要低,输入端的电容是不是要在反馈端补偿。微安级电流还是蛮大的,我现在在测PA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