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5-09-02):
我用cadence工具中的capture工具设计了一个电路图,如上所示,可是一运行它,就提示有下面这样的错误:Error-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O0359。NO0359就是电阻R2右边的连接点。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检查了连接没有问题啊,我查了一些资料说是什么pin没有被modeled?那位高手知道这方面的问题,帮小弟一下,谢谢了!下面就是运行后显示的错误提示:
**** INCLUDING 1-SCHEMATIC1.net ****
* source 1
E_U1         OUT 0 VALUE {LIMIT(V(N00359,N00425)*1E6,-15V,+15V)}
R_R1         0 N00425  1k
R_R2         N00330 N00359  1k
R_R3         N00425 OUT  1k
V_V2         N00330 0 0Vdc
**** RESUMING 1-schematic1-2.sim.cir ****
.END
ERROR -- 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N00359

网友:

傻瓜,你的电池有问题 啊,建议你使用电流源

楼主:

电池有啥问题啊?

网友(2010-03-04):
我使用LOg114 模型时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好像是模型内部自己的问题,你这个把电容除去看看还存不存在这样的错误

网友:
加个负载电阻,最好再并联一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