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电流放大用哪个集成芯片好?

楼主(2005-09-05):
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OP07,宽带低噪,高开环增益

网友:

用反向器

网友:

什么用途?像ddc112等可以将微电流积分量化,或者ivc101可以进行电流电压转换。有效范围低至几十个纳安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我指的小电流是8--20uA,有没有经过集成芯片放大后输出的还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