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钽电解电容的爆裂

楼主(2005-09-05):
今天调板子,贴片的钽电解电容在上电之后就爆裂了。吓了一跳。
查找发现:把它接反了。
请教老鸟们:
    钽电解电容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反接就会爆裂?
其实一直有说法:电解电容反接后容易爆裂,但今天才领教,希望老鸟们给我讲讲。要是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够发贴共享,毕竟电容爆裂是危险的!

网友:

兄弟,电解电容也可能会爆的。

网友:

一般铝电解电容出现失效时会爆裂,电容顶部会留出几道槽,就是为了爆炸方便。里面的酸液会流出来或者气化。
固体铝电解电容(常见的是OSCON)会流出来东西或者爆炸,不过一般还好,失效还是少的。
钽电解电容就危险了。失效时钽粉会和二氧化锰发生反应,剧烈的燃烧起来,常常会将电路板烧焦一块,焊盘等都荡然无存。如果点燃附近的。。。。。。
使用这类电容一定要注意不要反接,不过施加过度的应力,不要用于电流突变的场合,多多的降额。钽电容的ESR低,在和普通铝电容并联时会流过更多的纹波电流,而电流冲击也可能引起失效,用在开关电源等时都要注意降额充分。

网友:

学习

楼主:

下面引用由guodd2005/09/24 00:25am 发表的内容:
一般铝电解电容出现失效时会爆裂,电容顶部会留出几道槽,就是为了爆炸方便。里面的酸液会流出来或者气化。
固体铝电解电容(常见的是OSCON)会流出来东西或者爆炸,不过一般还好,失效还是少的。
钽电解电容就 ...

谢谢这位兄台的指导,顺便问一下,你有这方面的好文章吗?有的话共享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guodd2005/09/24 00:25am 发表的内容:
一般铝电解电容出现失效时会爆裂,电容顶部会留出几道槽,就是为了爆炸方便。里面的酸液会流出来或者气化。
固体铝电解电容(常见的是OSCON)会流出来东西或者爆炸,不过一般还好,失效还是少的。
钽电解电容就 ...

你说的降额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网友A:

钽电容反接的话,内部会过热,电容表面会开裂,氧气会进去与金属钽发生反应,引起剧烈的爆炸。另外,纹波过大也会引起钽电容失效,具体是哪个参数限定纹波,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有极性的电容接反,反向电压超过其能承受的反向电压就会爆。

网友(2005-11-10):

就是,介紹一點這方面的好網站嘛!

网友:

先支持一下,各位网友介绍的很好。

网友(2006-05-28):

xuexile

网友(2006-10-26):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反接的话,内部会过热,电容表面会开裂,氧气会进去与金属钽发生反应,引起剧烈的爆炸。另外,纹波过大也会引起钽电容失效,具体是哪个参数限定纹波,我就不清楚了

-----------纹波电压

网友:
这应该简单啊。极性接反,漏电就大了,在电容内部热量急剧增加,电解液汽化膨胀肯定要炸的啊

网友:
TO LZ

电容有固体铝(钽)聚合物电容和普通铝电解液电容(爆浆的)
如果使电容正负极或让电解电容长期工作在高阻抗电路中或电路设计中漏电流过大都会对电解电容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瞬间通过大电流,如果是普通铝电解液电容那么很容易爆浆,因为电容的工作过程有点象电池,电解液会受瞬间大电流影响导致热涨冷缩而沸腾、汽化。最后的结果是爆浆或爆炸。
笔者做过实验如果不带防爆槽的铝电解液电容在大电流通过时就是爆炸,威力还不小呢。
如果是固体电解质的电容就不会爆浆,因为内部电解质不是液体,但也会爆炸,比如传统的钽二氧化锰电容(也就是俗称钽电容的那种)。
但如果是铝(钽)聚合物电容就不太容易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