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5-09-05):
那位大虾知道用四个电阻组成的桥式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电桥的工作原理!!!!!

网友:

可以应用于电阻应变式传感器!

网友:

丢个图撒

楼主:

简单,就是四个首尾相接的电阻了

网友:

可以用与传感器的刻度标准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说清楚点好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