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晶体管放大器的电路,Ib,c,e方向怎么考虑?

楼主(2005-09-07):
怎么分析晶体管放大器的电路,Ib,c,e方向怎么考虑?

网友:

看一下模拟电子!

网友:

要区分型号

网友(2005-10-26):

先要确定是什么型的管子 NPN PNP
考虑电流方向分直流和交流两种情况,
这个方面的分析建议你去看看模拟电路,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2009-12-17):
看一下模拟电子!

网友:
还是要分情况考虑,一个是管型,一个直流交流。交流要用,小信号

网友(2010-01-17):
看看模拟电子就明白了

网友:
这些问题也来问啊?兄弟,还是看看书,或者百度一下,看看文档就可以了

网友:
看书解决问题

网友:
要学会用GOOGLE

网友:
還是看看模擬電路的書吧

网友:
这个看书就可以解决的,在这里讨论呀?

网友(2010-03-04):
这些都是基本概念,要是加减乘除没会,怎么学代数?

网友:
书本资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