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模电高手:请教关于放大器的设计调试问题

楼主(2005-09-12):
    我在设计一个放大器,已知:输入范围、增益、电源电压、功耗。
    我先根据功耗确定各支路电流,再根据摆幅初步确定各管的过驱电压,然后由I=0.5μCox(W/L)Vod2,确定各管的W/L。至此设计过程结束,开始仿真调试(我是将增益放在调试中验证)。
    仿真结果发现有些管子没有在饱和工作范围区。所以调试第一步是调整各管的W/L使其工作在饱和区。这里我有两个问题:1、假如各管的VGS偏置都正常(即VGS>VTH),那么管子没有进入饱和区(而在三极管区)是由于VDS<VGS-VTH,所以要提高VDS。根据I=0.5μCox(W/L)[(VGS-VTH)VDS-0.5VDS2],有I 对VDS求导数为0.5μCox(W/L)[(VGS-VTH)-VDS],根据MOS管输出特性曲线图,可知在三极管区I 对VDS的导数(曲线斜率)近似为常数,那么要提高VDS,是否应使W/L提高?可是实际中调试却相反。Why?
2、在一条支路上有几根管子,某根管子VGS偏置正常(即VGS>VTH),而没有进入饱和区(而在三极管区),那么其他管子的工作情况也会影响该管(例如有管子处于线形区),那么这时我是先调节该管还是先调节其他处于线形区的管子?如果采用后者,在实际调节时有牵一发动全局的感觉,很是烦恼!
现在如果经过第一步的调整,所有管子都处在正常工作区,再去看增益,此时如果增益不满足条件,又要回去调节各管,这样一来不又破坏各管的静态工作点,又该怎么办呢?
十分恳切有高手提点,不胜感谢!!!

网友:

1.这个是很显然的,w/l增加的话,驱动能力更强,当然会进入更线性的区域。

2。先调节mirror current相关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