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5-09-14):
请教:用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要什么型号的开关三极管,

楼主:

光看不说话,大家知道的,可以留言

网友:

这个要根据继电器的功率定的!

网友:

根据继电器选择,驱动电流够就行

楼主:

继电器是5v的,电流就不知道是多大了?
怎么选择三极管啊?

楼主:

来个大虾好不好

网友:

你可用s9012试试

楼主:

哦,可以吗?我试一下.

网友(2005-10-25):

主要是看继电器要求的额定电流是多大
一般经常用的三极管是8050

楼主:

9012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固态继电器,一般工作电流不大(<10ma),对三极管要求不高,具体最好看手册。

楼主:

我的意思只要起到 控制的作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