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机接口和及电路设计问题!!!(急)

楼主(2005-09-14):
吾乃新手,请教各位:信号源为两路TTL电平,(0和1)需将此两路信号同时送入计算机进行计录和分析.请问应采用什么接口和电路?因经济原因,希望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最简单得做法是把信号输入到计算机并口,然后对并口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