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微电流放大?????

楼主(2005-09-22):
    我的是一个光电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从0-600uA,应用时大多是在几十到几百多uA,这个电流信号要经过一小段距离的传输再处理,我想传输中这个电流是不是太小了,容易受干扰。所以想把电流放大一下。不知想法对不对,所以请各位帮我把电流放大10或几十倍,希望放大后的电流能随放大前电流的线形变化而变。。。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呢?可能更容易些

网友:

可以先放大!

网友:

几使uA得电流传输没有问题,关键是你的接收端要有一个缓冲放大器,而且要用电流放大器,如果你用电压放大器,那么你的噪声会很大,但电流放大将不会产生,就是说你的光电传感器的输出要与电流放大器的输入形成电流环

网友(2005-10-25):

你要传输的距离是多远呀?电流放大比电压放大在抗干扰方面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