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发生电路大讨论

楼主(2005-09-25):
最近做课题需要一个200KHz左右的正弦激励信号。
于是乎就要设计一个正弦波发生电路。
具体要求如下:
a、频率f=200KHz;
b、5V单电源供电;
c、价格不能太昂贵;
d、功耗尽量低,因为用在便携式仪器中;
于是乎就查阅了大量资料。
发现有多种方案都可以产生正弦波:
1、用MAX038,ICL8038等集成IC可以产生基本上满足要求的波形,但是在5V单电源供电条件
下,基本上不能起振,或者波形严重失真,如ICL8038在5V单电源时,输出只有半边波形。
2、用运放搭一个正弦波振荡电路,考虑到单电源设计比较麻烦。
3、用晶振+波形转换电路产生正弦波,不知效果如何。
请各位大侠、同仁们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提供一些参考或者比较可行的方案!
在此谢过了!

网友:

有7404的一个非门加RC电路,非门输入接输出产生振荡波形,用选择合适电阻电容调整一下相位,直到频率满足你的要求,够便宜吧

网友:

还有滤波电路!

网友(2005-10-25):

这个方面的电路很多的,而且都是很成熟的了
你找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

d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