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震荡电路!

楼主(2005-09-26):
[这个贴子最后由lzh01121在 2005/09/30 10:43am 第 1 次编辑]

为什么接与非门就波形就不是正玄波了

网友:

1.晶体这样接行吗?
2.与非门空脚也应接时钟信号

网友:

做过实验吗?是什么波形?

楼主:

是正玄波,那个与门脚接单片机p1.0

楼主:

从晶振电路出来的是正玄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zh01121在 2005/09/30 10:43am 第 1 次编辑]

图形就是了,大虾们看看

网友:

你这样接有问题,你相当于给非门U2直接接地,肯定不会有波形。

楼主:

那该怎么接啊?
请帮帮忙

网友:

把接地改掉,该电路得输出应该是方波,如不是,就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zh01121在 2005/09/30 10:42am 第 2 次编辑]

改过的,还是不行,出不了方波,怎么办,楼上的老兄帮帮忙啊,现在
我就是不知道错在那里了.
给个提示?/
谢谢了先

楼主:

大虾帮忙给出个注意
也给我分析分析,
错在那里

楼主:

还是没有人怎么会事
大家都不热情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与非们好象不管用,
1.可以排除是烧了,
2电路接的是好的
别的就不知道还应该注意什么了.

楼主:

我把图都改过了看看是不是可以啊,但是现在还是不出波形啊?

楼主:

求求各位了 ,我很急用的,帮帮我吧

网友:

晶振换一个频率底点的试试,在把反馈电阻加大,能看到正玄波么?(在04的输出端?)如果有,在震荡电路和后级加隔离电阻

网友:

震荡电路的输出有吗?我说的方波是后级电路,先要看能不能震荡,能震荡,下面就是波形变换了,那就简单了

网友:

还有就是查一下晶震的参数

楼主:

晶振电路正常,晶振是20MHZ,输出的是正弦波
经过放大后就是送与非门,
与非门用74HC03,
但是与非出来就是不行了 .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lzh01121在 2005/09/30 03:59pm 第 1 次编辑]

与非门出来的也是正弦波,但是不太正确了
信号从与非门送异步计数器,计数器本身该有方波出现
的,但是,还是正弦波,而且频率还不对

网友:

lz说的不清不楚,教人如何帮你,首先晶体有没有起振,U2B输出波形是什么样子

楼主:

现在就是晶振起振,从U2b输出的是正弦波形,
但是只要一过与非门U3A就是波形变的很微弱,
本身的意思是用与非门控制通断的,现在就是没有
起到作用,反而没有了波形,与非门U3A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
问题就是:怎么样来控制他的通断比较合适,
不影响波形,

楼主:

大家都帮帮我吧,我都郁闷死了,
做实验都做糊涂了

楼主:

lairena

网友:

振荡电路有输出那就很简单了,在震荡电路输出级加一级运放,使其输出的幅度符合TTL电平要求就行了,记住,运放用开环(不加反馈电阻),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我如果用coms的管子难道也可以吗?

网友:

我也看到一时钟电路,但不是很明白其中各个元件的作用!
各位大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电路如图!

网友:

没听懂你是什么意思!?
有疑问你直接发到我的MAIL吧, nj_jianghui@163.com

楼主:

这个也是普通经典晶振的改变,
就是对74F04的性能不太了解,
不过他好象也是个反向器吧

网友:

加一比较器看看

网友(2006-12-20):
想知道74f04的作用

网友:
咋看不到?

网友:
正弦波经过门电路一般输出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