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8038的问题?

楼主(2005-09-26):
最近用ICL8038做一个200KHz左右的正弦波信号发生电路.
刚开始用5V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波形大概能达到120Khz左右,不过好像正弦波只有半边波形,被切掉了一半.
当换成10V单电源和+/-5V的时候,虽然波形有一点失真,但基本上能满足要求.
请问:1.是不是用5V单电源输出的正弦波只能得到半波,得不到全波?
     2.对外部电阻电容是不是要求精度较高?
谢谢各位

网友(2011-10-27):
我做10K的正弦波,结果波形像是取了绝对值似的,波峰很尖,波谷还好,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