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圈制作

楼主(2005-09-28):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125KHz的发射器,大概原理如图,那个电感向外发射125K的AM信号,它该做成何种形式?能不能做成细线密绕磁棒的形式?还是要做成空芯线圈的形式?

网友:

和电容 具体有关 的!

网友:

一般是空心的比较好!(低频的情况下)

楼主:

如果发射线圈是空芯线圈比较好,那接收线圈是不是用中间加磁棒的线圈比较好?

网友(2016-10-16):
建议你做成矩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