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规模的电路能用hspice仿吗?

楼主(2005-10-08):
有一数模混合电路,数字部分约有5万门左右,模拟部分约有2500左右个管子,这样规模的电路能用hspice仿吗?

网友(2007-01-09):
最好分开仿真

数字、模拟分开仿真。上百个逻辑门+几百个都仿的很慢了。

网友:
很难跑的动啊,可以考虑用快速spice工具。

网友:
用nanosim吧,精度比hspice低一点,速度快数百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采用fast spice仿真工具,或者混合信号仿真工具,两者都可以加速你的仿真。hspice估计做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nanosim的精度不如hsim。
但hsim的设置比较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