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为什么我下载的rar都不能解压缩呢?

楼主(2005-10-10):
各位大侠为什么我下载的rar都不能解压缩呢?

网友:

不会啊。
通常有多个rar文件组成,你可以将没有最后序号的文件(也就是第一个文件)改名,即加上序号_0,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把问题说的清楚一些!

楼主:

哦,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