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的差分传输

楼主(2005-10-16):
求音频信号的差分传输,即音频信号用双绞线传输.

网友:

调制解调,看电话机的原理

网友:

我这里有个芯片你要是想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2楼的有这方面资料么?我也想看下
vento_vip@yahoo.com.cn谢谢

网友(2008-09-13):
语音系统时钟应该不是很高吧、 有必要用差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