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如何计算电容电阻值?(有图)

楼主(2005-10-21):
二阶有源滤波器如何计算电容电阻值?
如图
这个滤波器的通带我想设为8K~1M,请教如何计算图中的R27 R24 R28的电阻值和C72 C71的电容值。

网友:

写出传递函数,算吧
ad公司好像有算参数的软件

楼主:

AD的我去看了,好像没有带通的
只有低通和高通。。
传递函数怎么写,早还给老师了
哪位帮我算算?或给个传递函数公式

网友:

很麻烦

网友:

书上有这个例子!

网友:

模电书上有.

网友(2008-05-22):
我怎么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