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择

楼主(2005-10-25):
有些运放可以双端供电的,这种运放,在单端和双端供电时有什么不同?输入,输出电压有什么限制?

网友:

单端供电的时候你需要提高参考点电压。双端时把你需要放大的信号直接加在输入端即可,输出电压范围是Vcc-V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