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分频输出提供ADC时钟的精度

楼主(2005-10-26):
现在设计一个AD转换电路。要求测试在不同时钟频率下的ADC性能。于是,我准备采用晶振输出时钟接74ls93的分频器,得到2,4,8,16分频的时钟,加原来的时钟一共5个,再接一个8选一选择器,每次选通一个作为ADC的时钟。
问题是:经过分频器和选择器,会不会影响到原来时钟的精度。对于ADC时钟的选择,如果这样处理是否可行?哪位有过类似经验的可以提供给我参考阿

网友(2011-04-16):
回复 楼主:

   时钟链路上的任何有源器件都会影响时钟的抖动性能,具体能否满足要求,要看ADC对时钟性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