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晶振能否直接用于低电压器件?

楼主(2005-10-29):
有的时钟经倍频后幅度大于器件要求的最大电压,是否需要加buffer?用什麽芯片好?

网友:

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cyclone器件能否接幅度为5v的时钟?

网友:

一般晶振都希望直接接在IC上,晶振离IC要尽量近,加buffer会影响脉冲信号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