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

楼主(2005-10-30):
要实现低电平蜂鸣器发声
NPN基极输入为2V一个开关量。
这样的图有问题吗?

楼主:

蜂鸣器工作电压为3~24v

网友:

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
VCC接12V应该没有问题吧
电阻阻值大概多少哩
不好意思
这种小电路也是第一次摸

楼主:

第一次设计的是这个电路
VCC电源只能接2V的 否则三极管一直导通了
我想从原来的板子上取电 (10V,有三端稳压7806)
但是我把后来加的蜂鸣器驱动一连上去原来的板子就不工作了 (LED不显示)
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是我的电路连接有问题?
按原来的思路 从原来板子取10V或6V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2006-07-18):
VCC接12V应该没有问题吧
电阻阻值大概多少哩
不好意思
这种小电路也是第一次摸

网友(2007-04-16):
求教

您好,我的电路知识比较缺乏上些,想请问蜂鸣器驱动电路中,与三极管基极相连的那一端应该接在单片机的哪类引脚上呢?我的用的单片机是PIC18F6525。谢谢!

网友:
我要是不顶你,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啊,,呵呵

网友(2009-02-17):
不知道呀

网友(2010-11-06):
如果基极驱动都是2v,2个图都不行,beep都会处于一直导通状态。
可以考虑一下这样。二极管是为了防止beep感出应高压,一般beep都是线圈式。

网友:
小弟没经验

网友:
一定要12V那么高么?有没有5V以下的蜂鸣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