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恒流电路 调幅解调电路

楼主(2005-10-30):
用单片机的PWM产生65KHz的高频恒流源<1mA, 加到电阻上(电阻阻值为<3Hz的正玄波变化)
形成调幅信号, 然后放大再用ADC采样观察电阻上的电压波形变化.
请问恒流电路和幅度解调电路如何实现?
听说可以用门电路实现解调. 是不是利用PWM信号控制门电路开关来实现???
可否给个电路

楼主:

顶一把,望回复!

网友: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恒流源的输出接个电阻,形成的是电压信号,不是什么调幅信号,还有,为什么要解调电路,还有,你用什么ADC对60kHz的信号采样??是采样峰值?那你的ADC的速度要求就很搞,我想你的单片机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问题。
最好你说出你要做什么?也许别人能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