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集成电路设计中静态工作点如何选取?大侠请指教

楼主(2005-10-31):
请教各位大侠,在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静态工作点如何确定?比如我想获得最大的输出电压摆幅,我应该如何来设置工作点呢??集成电路中都用电流源来提供偏置,那么偏置电流的大小如何确定呢?比如带带耗尽型负载的NMOS放大器的传输特性曲线斜率陡峭,那么我们如何设置其Q点呢?在复杂集成电路中,比如MOS集成运放中,由电流源来提供Q点的偏置,那么这里的偏置该如何确定起值已确保电路有合适的Q点呢??小弟是新手,期望各位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09-05-07):
同问啊,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上的俩兄弟,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个帖子能说清楚的。建议找本analog IC设计的书看看,所谓的三大圣经任何一本都可以。不是看一两页能弄清楚的。你的问题设计到好多基本的东西。

网友:
三大圣经

三大圣经是哪三本啊?

网友(2010-05-27):
楼上的兄弟,三大圣经是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ALLEN的集成电路...(书名忘了)  GRAY的《模拟电路的分析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