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5-11-02):
[这个贴子最后由hurricane在 2005/11/02 10:40am 第 1 次编辑]

  用计数器做分频器,当CP端输入信号是正弦信号经过施密特反相器整形出的方波触发时,能起到分频作用;而为什么在CP端直接加脉冲信号源时计数器却起不到分频效果呢?
  谢谢解答!

网友:

不可能

楼主:

下面引用由jianghui2005/11/02 12:20pm 发表的内容:
不可能

我也是觉得不应该啊,但用PROTEL仿真就这样,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仿真参数是否合适,或者你直接找几个器件搭个电路测波形就知道了,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下面引用由jianghui2005/11/03 01:00pm 发表的内容:
你看一下仿真参数是否合适,或者你直接找几个器件搭个电路测波形就知道了,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谢谢你们的帮助,昨天我正如你说的改了一下参数设置,幅值设到2V以上就对了,后来查了一下下,片子要求最小要2V,呵呵,忙乎了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