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二极管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5-11-08):
问一个及其弱的问题,我要用二极管做过压保护,我的正常输入电压是1V,那我选这个二极管的VRWM应该是多少呢,VBR应该是多少呢?
是不是VRWM都要选择比正常输入电压大一点的呢
钳位电压到底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在钳位电压那里才会真正击穿呀

网友(2006-01-07):

路过看看!!!

网友(2007-04-20):
一般选大个3到4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