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比较器的请进,急急急

楼主(2005-11-15):
有一片比较器集成电路(HA17339,和LM339)一样,我使用12伏特的电源,在电源正负之间串联连接10K和1K两个电阻,1K的电阻靠近负极端。两电阻之间的连接处电压为1.1V直流,将这一信号输入比较器的负信号输入端。在正信号输入端输入一20HZ的幅度为0--5伏的正弦波信号,理论上在比较器的输出端应该有5付的方波信号,为什么我的比较器没有输出呢??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我使用的是12伏输出的变压器做电源,用了一个7812稳压。

网友(2006-03-07):

应在比较器输出端和电源争端加以上拉电阻3-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