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些示波器及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问题需要请教各位!

楼主(2005-11-16):
1.使用模拟示波器能否测量数字电路信号,数字示波器能否测量模拟电路?为什么?
2.模拟示波器能否存储波形?为什么?
3.与数字示波器相比,模拟示波器有那些缺点?
4.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哪个寿命长?为什么?
5.高频方波能否用模拟示波器测量上升时间?为什么?
6.使用300MHz示波器测量2ns上升时间的信号测量到的结果可能是多少?为什么?
7.100MHz数字示波器,采样率100MS/s,他的模拟带宽,实时带宽,单次带宽各是多少?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8.测量1V,20MHz的正弦波,选择多大带宽的示波器才能达到5%的测量精度?怎么选?
(小弟是学地理的,对于电子方面是狗屁不通,现在需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各位大哥多多帮忙,谢谢各位大哥,哪位大哥知道我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需要购买什么书或者去什么网站?也请大哥们告知小弟,谢谢,谢谢,谢谢了!)

楼主:

那位大侠帮帮我,急呀~~~

网友:

你看看这个文档吧,应该有不少收获。

楼主:

晕,我看过了,看不懂啊~~ 不过谢谢了!
还有哪位大哥能帮我啊?!!
救命啊~~

网友:

对于模拟示波器来说,由于CRT的余辉时间很短,因而难于显示频率很低的信号。由于示波管上的扫迹亮度和扫描速度成反比,所以具有快速上升、下降时间的低重复速率信号就很难看到。而DSO的扫迹亮度和扫描速度与信号重复速率无关。随着被测信号情况的不同,这个特点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

网友:

为什么我无法打开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