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运放的平衡电阻R2值怎么取?

楼主(2005-11-21):
(图片)

网友:

应该是这么计算的:R2=R1//(Rf1+Rf2//Rf3)

楼主:

感谢大侠指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06-03-29):

是啊,能具体说一说吗?是不是总要两端电阻都要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