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问一下PLL电路中的PFD的死区时间怎么确定?门电路的反应时间是否可以查到?

楼主(2005-11-24):
(图片)

网友:

死区可以通过人为地增加些delay避免
门电路的反应时间是什么意思?输出与输入的延时?
在ss tt ff以及在不同负载条件下仿真,就可以得到这个延时的一张表
若是standcell 直接查手册就能得到

网友(2006-09-30):
不明白

请问一下,这个死区的意思我有点明白,不过,请问一下,那个延迟时间是怎么算的

网友(2007-01-11):
用电流去衡量么?

网友A:
2楼说的对的。一般人为加入delay 消除PFD的死区。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的。一般人为加入delay 消除PFD的死区。

请问delay应该加多宽,如何去仿真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