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05-11-24):
请教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和上拉电阻之间的关系??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支持这个网站,
但是我怎么下载不了RAR文件了?

网友:

我也是

网友(2006-07-18):
但是我怎么下载不了RAR文件了?

网友(2006-08-19):
如果是OC门的放大器,其输出高电压就是负载和上拉电阻的分压

网友(2010-12-02):
不过理论分析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