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电路识别

楼主(2005-12-03):
[这个贴子最后由SCN在 2005/12/23 10:25am 第 1 次编辑]

碰到一个使用12A600V可控硅为控制元件的温控电路,用MOC3041光电耦合器作驱动,电位器作调温,温度控制值为0-200℃左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cn在 2005/12/04 11:30am 第 1 次编辑]

另:原贴忘记告知了,温度变化大概是这样的:室温开机---5分钟达180℃以后慢慢降下来---20分钟后恒定在160℃±0.5℃左右,电位器调在不同位置只是温度值不同,变化曲线相同.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CN在 2005/12/27 04:34pm 第 7 次编辑]

现已将图测绘出来,请各位高手帮助识别,讲述运行原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CN在 2005/12/27 04:32pm 第 4 次编辑]

重新整理图纸,见上贴图,以利于分析,再次求教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