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平转换的难题

楼主(2005-12-06):
[这个贴子最后由sevenmoon在 2005/12/06 02:40pm 第 1 次编辑]

我需要将FPGA出来的32位双向端口的电压由3.3V转到5V或5V转到3.3V。5V信号为外部输入的的TTL电平信号或FPGA输出的3.3V信号转换后的信号。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现在其他的设计基本都完成了,就剩这个问题了。请大虾指教!!!
注:可以设定N(0<=N<=32)位为输入端口,(32-N)位为输出端口

网友:

双向的?有些困难啊,有一种电平转换的IC,不过是方向可控的单向转换:
具体型号我记不清了,好像是SN74AVCAH164245,用这种东东加上流向控制信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我觉得加一个33ohm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06-05-05):

用光耦行不行

网友:

用两个164245驱动器就可以了,驱动器的输出使能和方向控制可由主控控制或者由FPGA管脚引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