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ly Voltage和 Voltage有何区别?

楼主(2005-12-06):
    在某芯片手册上看到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栏介绍时,提到了Supply Voltage的Rating 为+4.0,单位为 Vdc,而Voltage的Rating值为2.7 to 3.6,单位为V。请问
Supply Voltage与Voltage1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supply voltage讲的是绝对极限电压,如果超过4v可能芯片会烧坏,而2。7-3。6v讲的是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我们有运放,电源芯片,模拟开关,例如可以替代opa355,lmv721,ad8061, ad8051,lmv321的运放,sgm721, sgm321,sgm8061, 可以替代lp2985, lp3985, rt9167的电源,sg200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