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干扰怎么去除??

楼主(2005-12-16):
信号采集,低频信号DC-10Hz
发现50Hz干扰严重。
我的采样是200HZ,
每采4点做平均保存到缓冲。(应该可以去干扰的,因为正好是50Hz工频的4倍)
得到50HZ的采样信号。可是50Hz信号对有用信号
形成了包络。想去到50Hz干扰。
不知道该在模拟电路上是否再更改更改。
模拟电路输入信号处理过程如下;
差分放大->sallenkey二阶低通->正向放大->RC低通->跟随器->AD
用示波器发现AD那工频严重。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去工频干扰。
顺便帮看看我这个低通的参数,主要是通带频率是多少?怎么计算的啊
模拟不是我做的,但是那人走了。

楼主:

干扰已经搞定,发现是焊接有虚焊的电容引起的。
很想知道上面电路的通带频率是多少!

网友(2012-01-04):
请问您的虚焊是怎样检查出来的呢?直接用眼睛能看出来吗?

网友:
This is a second order Butterworth LP filter, alternatively known as Sallen-Key topology. Plug in the circuit parameters into any of simulation tools and you can get the 3dB cutoff frequency eas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