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较器

楼主(2005-12-26):
学生最近在做一个反向设计。
提取电路时候,发现里面的比较器有两种:三极管和MOS管。
只知道三极管比较器比较精确点。但具体的细节,优劣点就不知道了。
请问各位高手老师,这种资料可以到哪查到?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找一些paper看就行了
mos的offset大,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