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光通信的朋友:请教 光模块

楼主(2005-12-27):
不知大家用的 1310nm单模光纤 光模块都是什么型号?市场又比较好买的
另外开发中要注意什么问题那?请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2008-08-03):
这些不太清楚,三个波长:850nm、1310nm、1550nm

光模块武汉光谷有生产啊,是可热插拔的。主要看你的传输速率。

网友:
这有蛮多种咧 要又具体的才能说

网友:
深圳飞通
武汉华工正源

老信息,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厂家动向  在2001年的全球光接口模块市场上,JDSniphase和Agilent Technologies两家公司各以24.7%的份额并列榜首。JDS Uniphase是电信类接口模块的最大厂家,该公司2000年的销售额曾高达12.5亿美元,但2001年下降到5.8亿美元,2002年估计只有3亿美元左右。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则是数据通信类接口模块的最大厂家,在这一市场的份额占70%~80%,AgilentTechnologies公司2000年的销售额约6.1亿美元,2001年5.8亿美元,2002年估计为4.6亿美元。  2002年电信类接口模块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市场份额较大的Agere System和NortelUK以外,主要的微处理机厂家Intel公司也参与了市场角逐。在日本国内,日本Optronext、住友电机工业、三菱电机等以电信类接口模块为主的厂家,2001、2002年的销售额均有大幅下降。NEC、富士通这些公司本是以自用为主,最近也加入了外销市场。一些公司签订了多边协定,以促进XENPAK、XPAK、X2等产品的标准化。  价格动向  价格要看是什么速率的产品,其中10Gb/s产品价格下跌尤其引人注目,以10Gb/s的转发器为例,2001年的价格只有2000年的58.8%,2002年进一步下降到2000年的29.4%,即两年内就下跌了7成。其原因一方面是批量生产导致了价格下降,而致冷方法、调制器的改进也起了一定作用。再以155Mb/s的收发机为例,随着日本国内FTTH用的媒体转换器需求扩大,这种收发机价格也在下跌,2002年仅为上一年的50%,单价已跌破1万日元(85美元)。在日本国内生产已属亏本,而中国的厂家则显示出优势。其他各种速率的产品,大概每年也要下降10%~20%不等。今后的走向  就整个光接口模块市场而言,2003年的销售额可望与2002年持平。电信类接口模块市场因北美市场持续低迷,要到2004年以后才会复苏。不过,由于对WDM设备需求增加,2.5Gb/s等产品在销售数量上可能会超过2002年。2004年以后,由于与Ethernet的连接以及城域接入网市场的崛起,2.5Gb/s产品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10Gb/s和40Gb/s光接口模块要正式进入市场则有待于DWDM市场的恢复。  数据通信类接口模块市场2003年将有所增长,预计对千兆以太网(1.25Gb/s)之后的10.3Gb/s的产品的需求将有所扩大。日本的日立电线、Sigma Links等公司已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日本Optronext、三菱电机等厂家也都有进入10.3Gb/s产品市场的计划。另外,进入Fiber Channel用光接口模块市场的厂家也在增加。☆

网友(2010-10-15):
finisar, JDSU,Opnex, etc...

网友:
要看速率了。你可以到finisar网站下载个datasheet,看一下该注意些什么就都知道了

网友(2014-06-27):
你要用于什么地方啊!光模块有何多种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