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中金手指封装的设计

楼主(2005-12-30):
在设计各种板卡时经常需要设计金手指封装。在allegro中,可有两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1)把金手指的两个面设计为两个封装,这种方法较简单,但不太合理;
(2)把两个面对应的触点设计为一个焊盘,然后做封装:不好解决的问题是,两个面对应的触点属于同一个网络,与实际情况不符,不易实现原理图与PCB的设计同步;
(3)在做封装时,两个面分别放置焊盘(top和bottom):这种方法本人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在allegro中,好像焊盘只能放在top层(但网上上传的AGP金手指却使用了这种方法)。
另外遇到的问题还有:在设计焊盘时,自己设计的shape怎么不能设置offset?如果需要该怎么设置?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10-11-29):
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2014-06-26):
北京海明博科技有限公司(海明博科技)是专业从事板卡定制、PCB设计、SI仿真分析的企业。
主要服务范围包括: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的FPGA、DSP等板卡定制设计、制造加工和批量生产;为客户提供专业PCB设计、疑难解决服务;为客户提供SI仿真分析等。海明博科技主要技术人员均来自清华大学,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具备精湛的FPGA、DSP等板卡设计、pcb设计、SI仿真设计分析方面的经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良好的设计建议,优化设计方案,节约成本,提供高品质的设计服务。

公司电话:15010390265

网址:http://www.pc104arm.com/

网友(2014-08-26):
之前项目紧一直暂用两个封装,那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今天决定一定搞明白怎么做单一的封装,在网上找了蛮久,都没找到解决办法,连这个2005年的帖子都没人回复解决方法,后来在别人的原理图导出封装研究一番,终于找到方法了,如下
Allegro 制作金手指(两层)封装步骤:
1、在Pad_designer中制作两种焊盘:Only on Top和Only on Bottom。
具体的,设置Begin Layer和End layer(single layer mode打√看不见End layer的,去掉勾设置好后再勾选),然后设置好相应Top或Bottom层的SolderMask和PasterMask。
2、直接使用焊盘。
希望能帮助到遇到类似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