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希望大家多给建议!

楼主(2006-01-03):
开发工具最好也是JTAG再线调试。不过没有也行!
这个单片机主要做数据采集!然后用uart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带10~12bit 差分输入AD,4通道以上。100Kbps以上转换速度。
要求很低 RAM>=256 ROM>=1K就可以了。价格越低越好
定位是<=15¥
希望给为推荐一下单片机型号————顺便告之价格!

楼主:

自己顶一把

网友(2008-03-12):
华邦单片机选型指南

W79E225
8路10位ADC
8路12位PWM
ROM 64
RAM 2K

华邦单片机,完全兼容ATMEL、SYNCMOS、STC、PHILIPS、SST
华邦新推出W79E227/217/225双串口单片机高速、高可靠、宽电压、低功耗、超强抗干扰、资源丰富、无法解密
华邦授权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更好!
华邦单片机选型指南www.hi.baidu.com/r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