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电容和电阻设计一个充电器电路??

楼主(2006-01-14):
只用电容和电阻设计一个充电器,谢谢,困扰我好几天了。都怪基础不扎实,请大虾帮忙,再一次 感谢!

网友(2009-09-02):
应该还要加点东西才行吧。比如三极管或mos

网友:
最起码要整流和滤波吧,只用电阻电容最多做个滤波。

网友(2009-10-21):
回复 网友A:
肯定需要用开关

网友:
两个电容分压,用电阻限流,加个二极管整流(必须的)

网友:
我觉得MOS管是必须的,开关用之,二极管防反充,...我感觉只靠电阻电容搞不定..期待高手的想法

网友:
充个镍铬或镍氢或许行,但锂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