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电容并联问题

楼主(2006-02-14):
[这个贴子最后由dx5n在 2006/02/14 11:59am 第 1 次编辑]

在PCB上,
理论上我们两个电容并联的容值是他们的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看到有人把不同容值的两个磁片电容并联使用,想让容值大的虑掉低频,容值小的虑高频。我们在做板子的电源插口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用100uF的极性电容在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理由是,实际的电容可以看成是由电阻,电感和电容串连的。
我想问这么做有道理吗,理论基础在哪里,我刚刚入行,想问问有什么高见?

网友:

因为容值大的电容通常是电解电容,它的ESL,ESR较大,所以谐振频率低,对低频有很好的衰减,而对高频阻抗反而减小,而对于容值小的电容,通常为瓷片电容,他的ESL和ESR相对较小,对高频的衰减较好。

网友:

我认为要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是利用了大电容是电解电容,小电容是瓷片电容!

楼主:

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查阅电容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