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5V输入改为3.3V?跪求良策!!

楼主(2006-02-14):
如何将5V输入改为3.3V?我的电源为5V,通过HT7133给74HC244,74HC245供电,74HC244,74HC245的信号输入为5V,但问题是它把HT7133的电压也拉上去了,运行时
HT7133的输出电压很不稳定.

网友:

光电隔离,或者利用ADI的磁隔离芯片ADP系列,或者TI的电容隔离芯片IOS系列

网友:

你说的没有明白啊,把什么电压拉上去了,输出电压吗。你要3.3v做什么用?这个芯片应该可以输出3v电压。

楼主:

把7133的输出供电电压拉上去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信号速度不是很快,可以用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要八位数据输入输出和四位控制线输入的电平转换

网友:

还是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