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mos宽长比的确定

楼主(2006-03-03):
我是新学cmos模拟电路设计的,比较头痛的就是怎么确定mos在不同状态下的宽长比呢?比如在亚阈值状态,饱和状态,仅仅是根据Id和Vgs的那个公式来确定么?
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是吧,拉杂维的书里不是有相关的例题么?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具体说说是哪章的例题。我这本书才开始看

网友(2011-03-22):
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