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

楼主(2006-03-06):
请问对于差分传输线,其共模阻抗是否需要匹配?如果要的话,怎样使用端接方法同时匹配差模阻抗和共模阻抗?

网友:

对于共模只需要提供差分电平的偏置符合接口要求就行了。阻抗匹配是对交流高速信号进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