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6):
用数字电路来做一个三层电梯控制器的课程设计

楼主:

4、三层电梯控制器
要求: (1)每层电梯入口处设有上下请求开关,电梯内有乘客到达层次停站请求开关。
(2)设有电梯所处位置指示显示及电梯运行模式(上升或下降)指示装置。
(3)电梯每秒升一层楼。初始状态为一层开门。
(4)电梯到达有停站请求的楼层后,经过1s门打开,开门指示灯亮,开门4s后电梯门关闭,电梯继续运行,直至执行完最后一个请求信号后停在当前层。
(5)记忆电梯内外所有请求信号并按运行规则响应,请求信号保留至执行后消除。
(6)运行规则:电梯处于上升模式时,只响应比该层高的上楼请求信号,由上而下逐个执行,直到最后一个上楼请求执行完毕,如更高层有下楼请求,则直接升至该层接客,然后进入下降模式。电梯处于下降模式时,与上升模式相反。

网友:

楼主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电路原理图还是程序?

楼主:

是电路原理图,谢谢

楼主:

我现在是在做一个课程设计,急切希望要一个电路原理图,最好有一个现成的设计,在此多谢拉